楼主(2011-10-16):
  求三菱FX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

 想使用三菱3G的PLC上的USB接口下载程序,接上USB线要按装USB-DRIVER驱动程序,请问一下那位人兄有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可不可以给我一份USB-DRIVER驱动程序,
 供应商给的驱动老是不对,没法才上来发帖子问一下。
  (fumz78 版主你好,你有没有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要是有可不可以给我一份)打扰你不好意思。

                             那位朋友有USB-DRIVER驱动程序请给我一份,谢谢,请发到我QQ邮箱,QQ:65280524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三菱FX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

  想使用三菱3G的PLC上的USB接口下载程序,接上USB线要按装USB-DRIVER驱动程序,请问一下那位人兄有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可不可以给我一份USB-DRIVER驱动程序,
  供应商给的驱动老是不对,没法才上来发帖子问一下。
   (fumz78 版主你好,你有没有3G的USB-DRIVER驱动程序,要是有可不可以给我一份)打扰你不好意思。

                              那位朋友有USB-DRIVER驱动程序请给我一份,谢谢,请发到我QQ邮箱,QQ:652805249

驱动在GX Developer软件安装目录下的Easysocket——USBDrivers下。

确保你的GX Developer的版本高于V8.72A,否则USB不能作为编程口使用。

网友B:
看这个帖子:里面有讲到驱动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193194

我的电脑中的驱动是在这里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你的如果是默认路径安装的驱动也应该是这里

楼主:
谢谢,谢谢指点USB驱动路径,驱动安装好了,
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我下载的这个板本用几个月有打不开,重新安装一下有好了,返正一打不开,就重装就好了,我都不知到是什么问提,用是正常的,我安装在D盘目录下。

                         谢谢回答

网友C:
供应商给的驱动老是不对,没法才上来发帖子问一下
供应商也够厉害了

网友D(2015-09-18):
楼主可以给我传一份吗?1172242823@qq.com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给我传一份吗?1172242823@qq.com

这驱动是在安装编程软件时自带到电脑中了,你可以按那驱动文件名称在电脑里搜索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找过了,然而并没有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D:
自顶
学海无涯,回头是岸!

网友E(2020-04-22):
已安装成功
1.PLC上电,mini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打开任务管理器;
2.找到——其他设备——USB Device,右键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3.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4.选择GX安装路径下USBDrivers文件夹,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