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位开关不动作

楼主(2011-10-16):
三菱FX2N和GP37W2连接,问题如下:
plc为星三角程序,测试OK
触摸屏上为几个功能开关,主要是切换画面用,测试ok。还有两个位开关,在触摸屏上显示,按下去也有声音,但不动作。
后来我干脆在屏上就放一个位开关,M0,X0,Y0或都Y1均测试N次,其中y0有两次在plc上反映,其它都没反应。
触摸屏是我刚借来学习用的,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呢?
结果如上图,其中out of disk space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Y0有反应是对的;
X0只能在屏上监控;
M0可以控制,但你PLC程序里需要有M0控制Y0的程序;

楼主:
y0两次上传有动作,其它都没动作,
plc程序里有m0,还是不执行程序,本来按下去会有动作,现在按下去没反应,不过有“嘀”一声

楼主:
out of disk space什么意思

网友B:
l软元件用错误了所致。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y0有动作,y1没动作,软元件怎么个用错法,请楼上指点一下

网友A:
只有看到你的程序才能判断;

网友C:
GP内存不够,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把Upload information前面的对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