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今天碰到一个信号(开关量)闪断一下(2ms),但输出的信号连接的中间继电器却没检测到,是不是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没那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碰到一个信号(开关量)闪断一下(2ms),但输出的信号连接的中间继电器却没检测到,是不是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没那么快

400普通的数字量输入模块的采集速度为3MS.

网友B:
2ms这数度都大过西门子400的 扫描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