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我做了个工程,用的是威纶通触摸屏,现在要做一个说明书,但不知怎样才能把触摸屏上的画面复制到文挡上来。请指教

网友A:
会抓图么?在屏的仿真状态下,利用抓图方式(print Screen)键,抓取当前图片,任意截取,然后在绘图状态下保存为JPG格式,也可以直接复制到文档里面就可以了。
基础的电脑知识。
下图的我做的说明书截图

网友B:
把画面剪切下来;

楼主:
谢谢,已搞定
版主真是神人,我以前用过此方法,CAD图复制到文档。唉怎么就不会用了。

网友C:
QQ聊天框里的截取屏幕

楼主:
我发现用360安全桌面,左下角有一个截图也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