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一个恒速卷绕系统,用编码器速度反馈,变频调速,设想用SPD命令计算出编码器实时单位时间脉冲数,再用比较命令CMP跟设定单位时间脉冲数比较大小,大于输出Y1,小于输出Y2,来控制变频步进加减频率,达到基本恒线速,求教各位大师可行否?

网友A(2012-05-12):
daxa1985
是PID,还是PIT?

网友B:
能用,可以计算速度,但有一点误差,因为PLC的扫描时间并非恒定,用于对速度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如果需要精确计算速度,应该用高速计数指令,采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统计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