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 FNC 88
PID S1 S2 S3 D
􂳂􁷛􀘐(SV)
􂌟􄞣􀘐(PV)
􀦖􁭄
􄕧􀟎􀘐(MV)

S3 +3,S3 +4,S3 +5,S3 +6怎么设置呀

楼主:
明天到现场自己先试试看吧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给贴个例子来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什麽牌子的PLC的指令

网友B:
比如  S1 S2 S3 D  分别表示为   D0    D1     D100    D150
那么先用MOV指令    把常数设置到   D0    D1     D100    D150  中
例如  ld  xo
        mov  k3  D0

网友C:
错误观点

楼主:
我用三菱的FX2N,我知道设置用MOV指令设置就行了,但是我以前没用过,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合理,有用过的朋友贴个实例上来,谢谢!!!

楼主:
我主要想问下,Kd 微分放大系数S3+4,Td微分时间常数S3+5,Ti积分时间常数S3+6怎么设置合理,有没有什么计算方法!!~!

网友C: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根据现场情况来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