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上回说到拆丹佛斯变频器 VLT 2900的难题,请看链接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01493,后来工具买回来了,也顺利把变频器拆开了,我现在想维修它,想求大侠们给我帮助,我这台变频器是由于缺相而导致坏得,其现象是,控制面板上电无显示,主线也无输出了,现在我把拆机的图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该怎么修,也请大家告诉我变频器主要的构造对应图像上的哪部分,比如,整流桥是哪位分,IGBT模块是哪部分,开关电源又是哪部分,等等之类的,就我帮我介绍下变频器的内部构造,结合我给的图想哦,谢谢大家了。由于照的照片比较多,内容量稍微大了点,我把它上传到飞速网上了,大家帮忙看看啊,指导指导我,谢谢了,下载地址是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97fe17d4-f816-11e0-998e-0015c55db73d/

楼主:
大伙都来瞧瞧啊

楼主:
期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A(2012-01-06):
同样坐等高手出现解决丹佛斯变频器

网友B:
嗨,高手们也踌躇未决,感到有口难言呀!一是如果楼主还不清楚电路结构,那建议楼主先通过看书学习,先掌握变频器的基本电路结构、电子元件的识别、测量和判断后,再来检修变频器,否则如何下手呢?二是单凭照片,如果没有故障现象和检查结果的详细描述,高手们从照片上往往也不会比楼主看出更多的东西,比如故障电路和故障元件、修复方法等。
所以也只有告知发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发帖方式和提问方法,让高手或师傅们有处下手,有的放矢才好。我不知道我算不算高手和师傅,我碰到这样的帖子,是感觉无法做出切实有效之解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高手们也踌躇未决,感到有口难言呀!一是如果楼主还不清楚电路结构,那建议楼主先通过看书学习,先掌握变频器的基本电路结构、电子元件的识别、测量和判断后,再来检修变频器,否则如何下手呢?二是单凭照片,如果没有故障现象和检查结果的详细描述,高手们从照片上往往也不会比楼主看出更多的东西,比如故障电路和故障元件、修复方法等。
所以也只有告知发帖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发帖方式和提问方法,让高手或师傅们有处下手,有的放矢才好。我不知道我算不算高手和师傅,我碰到这样的帖子,是感觉无法做出切实有效之解答的。
版主,有什么推荐的书是关于变频器电路结构的

网友C:
看一下咸庆信写的变频器的书就可以了。当当上有。想省钱看他的博客也可以。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09181
我看了以后认为你能够取消变频器的保护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什么坏了。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