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204(编码器脉冲信号分配器)

楼主(2011-10-17):
哪位老师使用过GV204 1.shidld 2.+vb 3.+Vext 4.-GD这四个端子该怎么接线?我想用GV204来输出24V电压可以吗?
目的:编码器输出0.8V 想通过GV204转换成输出24V传到高速计数器另外是选择TTL还是HTL?
哪位老师能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VB接+24V,-GD接0V,目前TTL用的正常,想要输出24V的话应该是HTL电平,高速计数是单端输入。目前我也正在用,只是还没调试到这一步,我用的PLC是omron的CP1L,多多交流啊

楼主:
今天找到接线图了,你说的接法是对的, IN 应该是TTL OUT1--HTL OUT2--TTL
OUT1 我是连接到三菱的高速计数模块。 PLC 三菱!!

楼主:
呵呵 以后多多交流。 我在杭州,你那?

网友B:
我在宁波,做数控枪钻的。

楼主:
杭州,设备维修 Q:379283651

网友A:
我是西安的,目前还是学生,不过一直跟着老师做项目,这是我自己接的一个私活里用到的,呵呵……经验比较少,还请多多指教哈。
还有如果有什么小活的话希望照顾下,挣点生活费。欧姆龙、西门子的plc,威伦、步科的触摸屏、安川变频,松下、安川、三菱的伺服,PARKER的运动控制卡,PMAC运动控制卡等产品都用过,希望多交流。QQ:358439435

网友A:
GV204手册
分享个说明书,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