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大家好,我是生产厂家三科变频器的推广员,才刚刚进入这个行业,还是新手,现在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要搞一个简单的恒压供水,就是一个变频器,一个压力变送器,一个开关电源,怎么弄成恒压供水,变频器是国产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连接这些个东西,客户明天就要开张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麻烦死了,压力变送器里面有4个接口,不知道连哪个。有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下,最好是能给出下连接图啊。。。在线等,急啊。。。谢谢啦。。。

楼主:
简单的恒压供水问题
顶上去啊

网友A:
厂家也不给你一定的技术支持吗?
变频器里面都内置PID,接线一般都是压力变送器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啊,压力变送器4个接口的没有见过,我见过的都是两根线,或是3根线的压力表

网友B:
靠电阻的大小来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大小

网友C:
压力变送器有四接口,但只需要接两根线转换为电压信号到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但是不知道怎么接,是需要接在变频器的模拟量上得,可是在安装好了之后调节水量大小时变频器的频率还是不会变啊。变频器的参数我都设置好了,而且是正确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请确认变频器参数正确,确认变送器接线正确

楼主:
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变送器有四个接口,两个是test接口,两个是out接口,我是开关电源负极接到变送器out负极,正极接到变频器AI,变送器正极接到变频器ACM,变送器test接口不接得,就是这样,可是试过了好像变送器不工作一样的

网友E:
问变速器的销售商要变送器的资料呀,你是变频器厂家,接完线,剩下的事情都是迎刃而解了

网友F:
压力变送器是4--20MA电流信号的吧,变频器也要设置模拟信号输入的,你的变频器什么品牌不知道一般是AIN。实在不行买一个衡压供水系统控制器是行,这个东东也便宜

网友G:
压力变送器/变频器没有说明书怎么操作和接线呢?真是无语了。各个品牌的产品都是有区别的。还是就事论事比较靠谱和实际。

网友H(2011-11-29):
变频器PID调节,变送器4-20ma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