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工业园用电10%的损耗是否正常的。
总电表12万度电,租户的电表加加起来只有11万度电,还有一万度电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检查了没有地方偷电。这一万度电是不是正常的损耗了呢?

网友A:
高压计量表有四舍五入的,高压计量总表与分表汇总算起来是差不多的,你要观察几个月才能发现问题,可以去供电部门看一下详单,也有可能是分表抄见计算的问题。

网友B:
单位如果有变电室,变压器二次侧空载损耗也是很大的。它使用户的上口,电力部门的下口。

楼主:
请问一下800KVA空载损耗是怎样计算的

网友C:
可以搜索一下变压器的空载功率(名词没记准),与变压器的型号有关,如S9、S11等;
S11好像是一两个千瓦吧,不记得了。

还有,租户的表计是在哪里,有不有线路损耗;也可能存在表计的误差等情况。

网友D:
要考虑线损,铜损,铁损。。。。。
800KVA的变压器就是不用电,只要不报停,每月基本电费就要16000元,我们公司就是两台800KVA的。

网友E:
这些东西功(空)耗,还是太大了

网友F:
从变压器到用户端距离远吗?还有你的总表是变压器前还是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