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基于i.MX27处理器串口扩展设计详解
摘要:介绍在i.MX27芯片上利用16C652芯片来扩展串口的方案,详细阐述i.MX27芯片与16C652芯片之间的接口设计、CPLD设计、驱动设计。
关键词:i.MX27;16C652;串口扩展; ARM9嵌入式系统;工业控制。
 引 言
在工业控制中需要的大量的现场控制总线,如CAN,Profibus,MODBUS,RS485/RS422,RS232.同时在工业控制,仪器仪表,医疗器械等非消费类领域,嵌入式处理器占到绝大部分,而作为控制中枢的嵌入式处理器串口往往只有三、四个,为了实现对多个外设的控制,需要对串口进行扩展。ARM芯片是目前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得最多的一种处理器内核,可运行linux、WINCE、VxWORKS等操作系统,拥有包括LCD、串口、网络通讯、存储芯片等大量外围接口。开发板平台使用成都莱得的FlexG1工控板.
注:本文章只介绍扩展2个串口的设计,需要扩展4个串口选用16C654即可,如果需要增加更多的串口,增加16C654即可增加UART扩展个数,设计思路完全相同。
 硬件设计
图1 串口扩展硬件图
在图1中,电路图由4部分组成:i.MX27处理器、CPLD、16C652、DB9连接器。其中i.MX27处理器和DB9连接器没有在图中画出来。片选选用i.MX27的CS4,起始地址为:0xD400 0000
,地址信号A0,A1,A2决定了16C652不同的寄存器。
 CPLD设计
CPLD实现如下几个功能:电平转换:由于i.MX27的WEIM总线为1.8V,需要CPLD实现1.8V-3.0V的电平转换;UART片选、读写信号:16C652的两个串口的片选信号由CS4_B和GPIO_CS4产生。GPIO_CS4为0,以及CS4_B为0,UART_CSA片选有效;GPIO_CS4为1,以及CS4_B为0,UART_CSB片选有效;
详细CPLD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UART is
  port(
       A:in std_logic_vector(0 to 2);
       UART_A: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2);
       D: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7);
       UART_D:inout std_logic_vector(0 to 7);

       GPIO_CS4:in std_logic;
       CS4_B:in std_logic;
       OE_B:in std_logic;
       RW_B:in std_logic;

       UART_CSA_B:out std_logic;
       UART_CSB_B:out std_logic;
       UART_OE_B:out std_logic;
       UART_RW_B:out std_logic

);

end;

architecture control of UART is

begin

-- Chip Select Outputs

  UART_CSA_B <= ''0'' when (CS4_B = ''0'' and GPIO_CS4 = ''0'') else ''1'';
  UART_CSB_B <= ''0'' when (CS4_B = ''0'' and GPIO_CS4 = ''1'') else ''1'';
-- level shift

 UART_A<=A;

 UART_OE_B <= ''0'' when (OE_B = ''0'' and (UART_CSA = ''0'' or UART_CSB = ''0'')) else ''1'';
 UART_RW_B <= ''0'' when (RW_B = ''0'' and (UART_CSA = ''0'' or UART_CSB = ''0'')) else ''1'';

process(D,UART_D,UART_OE_B,UART_RW_B,UART_OE_B)
begin
  if (UART_OE_B = ''0'') and (UART_RW_B = ''1'') then
     D <= UART_D;
  elsif (UART_OE_B = ''1'') and (UART_RW_B = ''0'') then
     UART_D <= D;

  else
        D<="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end control;
 软件的设计
 sc16c652是一款集成了2路标准异步串行收发器的串口扩展芯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8250兼容串口。它的操作方法和寄存器功能与8250完全兼容,因此我们可以用基于linux内经典的8250驱动来驱动sc16c652,只需要根据硬件的设计,稍微修改一下标准的8250驱动,下面我们就在8250驱动的基础上根据硬件的设计来实现sc16c652的驱动程序

  首先来看看硬件上是如何来实现双串口的收发流程的。根据cpld程序的逻辑,当驱动访问0xD400_0000----0xD5FF_FFFF这32M地址空间的时候,CS4_B引脚会自动变为低电平。然后可以通过控制GPIO_CS4来选择串口号,当GPIO_CS4为高电平的时候,CPLD的输出为低的时候UART_CSB_B为低,选中串口A,当GPIO_CS4为低电平的时候,CPLD输出UART_CSA_B为低,选择串口B,这样就实现了串口号的逻辑选择,然后数据接收采用中断方式,我们硬件设计如下
MX27_PIN_SSI1_FS:     gpio输出 做串口芯片的复位引脚,下降沿复位100us
MX27_PIN_SSI1_TXDAT: gpio输入 禁止上拉 上升沿触发 串口1的接收中断引脚
MX27_PIN_SSI1_RXDAT: gpio输入 禁止上拉 上升沿触发 串口2的接收中断引脚
由以下两个引脚来决定选中那个串口号
MX27_PIN_SSI1_CLK:  gpio输出也就是GPIO_CS4可以用来选择串口号[0--->串口1 1-->串口2]
CS4_B: 输出,当我们0xD400_0000----0xD5FF_FFFF这段地址的时候,始终保持为低电平

硬件设计清楚后,然后,我们来设计软件部分,首先需要在板级初始化文件arch/arm/mach-mx27/mx27mdk27v0.c中,做如下初始化
1.根据硬件设计来分配串口的资源数据

/*!
* The serial port definition structure. The fields contain:
* {UART, CLK, PORT, IRQ, FLAGS}
*/
static struct plat_serial8250_port serial_platform_data[] = {
  {
   .membase = (void __iomem *)(CS4_BASE_ADDR_VIRT), //驱动中必须用内核虚拟地址来访问寄存器
   .mapbase = (unsigned long)(CS4_BASE_ADDR), //寄存器实际的物理地址
   .irq = IOMUX_TO_IRQ(MX27_PIN_SSI1_TXDAT), //获得该GPIO引脚所对应的中断编号,mx27的每个GPIO口都可以配置为中断模式
   .uartclk = 14745600,  //根据实际外接的晶振来设置
   .regshift = 1, //根据硬件设计和WEIM口数据总线位数来决定
   .iotype = UPIO_MEM, //按字节方式读写寄存器
   .flags = UPF_BOOT_AUTOCONF | UPF_SKIP_TEST,
   /*.pm = serial_platform_pm, */
   },
   {
   .membase = (void __iomem *)(CS4_BASE_ADDR_VIRT + 0x10),
   .mapbase = (unsigned long)(CS4_BASE_ADDR + 0x10),
   .irq = IOMUX_TO_IRQ(MX27_PIN_SSI1_RXDAT),
   .uartclk = 14745600,
   .regshift = 1,
   .iotype = UPIO_MEM,
   .flags = UPF_BOOT_AUTOCONF | UPF_SKIP_TEST,
   /*.pm = serial_platform_pm, */
   },
  {},
};

/*!
* REVISIT: document me
*/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 serial_device = {
  .name = "serial8250",
  .id = 0,
  .dev = {
      .platform_data = serial_platform_data,
      },
};
2.初始化相关各个引脚的功能和初始化状态,复位串口芯片,添加和注册一个平台驱动设备
static int __init mxc_init_extuart(void)
{
  int ret = 0;
//将MX27_PIN_SSI1_FS做GPIO用,做串口复位引脚
  ret = gpio_request_mux(MX27_PIN_SSI1_FS, GPIO_MUX_GPIO);
  if (ret) {
      printk(KERN_ERR "Request MUX SSI1_FS failed.\n");
  }
  //设置为输出
  mxc_set_gpio_direction(MX27_PIN_SSI1_FS, 0);
  //给串口芯片一个复位信号,重新复位芯片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FS, 1);
  udelay(1000);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FS, 0);
//将   MX27_PIN_SSI1_TXDAT做串口1的接收中断引脚
  ret = gpio_request_mux(MX27_PIN_SSI1_TXDAT, GPIO_MUX_GPIO);
  if (ret) {
      printk(KERN_ERR "Request MUX SSI1_TXDAT failed.\n");
  }
  //设置为输入
  mxc_set_gpio_direction(MX27_PIN_SSI1_TXDAT, 1);
  //禁止上拉
  gpio_set_puen(MX27_PIN_SSI1_TXDAT, 0);
  set_irq_type(IOMUX_TO_IRQ(MX27_PIN_SSI1_TXDAT), IRQT_RISING);
//将   MX27_PIN_SSI1_CLK做片选输出引脚也就是原理图上的GPIO_CS4
  ret = gpio_request_mux(MX27_PIN_SSI1_CLK, GPIO_MUX_GPIO);
  if (ret) {
      printk(KERN_ERR "Request MUX SSI1_CLK failed.\n");
  }
//设置为输出
  mxc_set_gpio_direction(MX27_PIN_SSI1_CLK, 0);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CLK, 1);
//将   MX27_PIN_SSI1_RXDAT做串口2的接收中断引脚
  ret = gpio_request_mux(MX27_PIN_SSI1_RXDAT, GPIO_MUX_GPIO);
  if (ret) {
      printk(KERN_ERR "Request MUX SSI1_RXDAT failed.\n");
  }
//做输入用
  mxc_set_gpio_direction(MX27_PIN_SSI1_RXDAT, 1);
  gpio_set_puen(MX27_PIN_SSI1_RXDAT, 0);
  set_irq_type(IOMUX_TO_IRQ(MX27_PIN_SSI1_RXDAT), IRQT_RISING);
//注册平台设备
  ret = platform_device_register(&serial_device);
  if (ret < 0) {
      pr_info("Error: register external uart failure\n");
  }
  return ret;
}
}
3.编写驱动程序
drivers/serial/8250.c就是8250兼容芯片的驱动程序,只需要根据硬件特性,修改该文件即可

1.在读取和设置寄存器的时候,根据串口编号来控制GPIO_CS4的输出,根据CPLD中预设的逻辑,当GPIO_CS4输出高电平的时候,片选选中串口1,输出低电平的时候,片选选中串口2,所以我们做出如下修改
static unsigned int serial_in(struct uart_8250_port *up, int offset)
{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long flags;
      unsigned int ret;
      int locked = spin_trylock_irqsave(&up->port.lock, flags);
      offset = map_8250_in_reg(up, offset) << up->port.regshift;

#if 1
      if (up->port.line <= 1) {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CLK, (up->port.line == 0) ? 0 : 1);
      } else {
              printk(KERN_ERR "sc16c652 has just 2 port but line index is %d\n", up->port.line);
              if (locked) {
                      spin_unlock_irqrestore(&up->port.lock, flags);
              }
              return -EINVAL;
      }
#endif
}
static void serial_out(struct uart_8250_port *up, int offset, int value)
{
      /* Save the offset before it''s remapped */
      int save_offset = offset;
      unsigned long flags;
      int locked = spin_trylock_irqsave(&up->port.lock, flags);
      offset = map_8250_out_reg(up, offset) << up->port.regshift;

#if 1
      if (up->port.line <= 1) {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CLK, up->port.line);
  } else {
              printk(KERN_ERR "sc16c652 has just 2 port but line index is %d\n", up->port.line);
              if (locked) {
                      spin_unlock_irqrestore(&up->port.lock, flags);
              }
              return;
      }
#endif

}
在模块初始化函数中,最好在复位一下芯片
static int __init serial8250_init(void)
{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CLK, 0);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FS, 1);
  udelay(100);
  mxc_set_gpio_dataout(MX27_PIN_SSI1_FS, 0);
}
这样就完成了sc16c552的串口驱动,驱动加载成功后的设备文件名是/dev/ttyS0和/dev/ttyS1,也可以通过修改udev的规则文件来修改设备文件名

驱动加载成功后,打印的调试信息如下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1.1.1.1 $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d4000000 (irq = 150) is a ST16650V2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d4000010 (irq = 149) is a ST16650V2
驱动侦测出来的设备类型是ST16650V2,这个芯片和SC16C552是一样的

关于如何来调试 :
 进入控制台后,使用cat /proc/tty/driver/serial("serial"是8250默认的平台驱动名),看看IO地址,中断是否设置正常,如果有错就继续改改相关位置的代码即可。
 结束语
串口扩展在很多嵌入式处理器上都可以实现,在工业上使用串口需要大数据量,长时间的串口通信,不丢数据。
文章版权属于成都莱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2011-12-09):
谢谢分享,我太需要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