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我手头上有一个三相的380V电机 但我只有家用220V电源 怎么接咧
还有变频器里设置怎么弄呢 要特别注意哪些?我该选MM420哪一种变频器呢?

或者是驱动一台家用220V单相电风扇行吗 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A:
家用的,你买MM420要买AC220V等级的;
另外带的负载要是三相电机;

网友B:
变频器选单相220V,就接L1.L2就OK了~~至于电机,负载不大的话直接接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D:
接不了的,你要接那个风扇 要买单相变频器(2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