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疑难问题求助,相复励发电机空载电压过低?功率:125KW,电压只能达到360V左右,经查,励磁电路的部分无明显故障,采用加大励磁电压的方法无效,柴油机转速正常,转速较低时电压随转速变化明显,转速较高时就没多少变化了,求高手朋友指教!

网友A:
采用相复励的电球,一般在转速低的情况下会有这现象,但相复励装置本身不好也会导致这样。
先查看转速,如果正常,建议查一下相复励装置,更多可咨询437648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