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洋vf61

楼主(2011-10-17):
一台37kw东洋vf61变频器,运行中报igt3故障,更换模块故障依旧,更换四个3900微法电解故障依旧,初次运行时(冷机)能正常运转十几分钟,报故障后按reset能复位 ,但运行时间愈来愈短,直至不能运行,这两天有时候又开始报uu故障,检测母线电压有时达到近300伏,不知道是何原因,请老师给指点一二,谢谢,另外哪位有该变频器的说明书,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
wyflzw@126.com

网友A:
直流520DC跌落到300DC
检察
输入三相电源是否正常?
直流充电回路是否正常?

楼主:
多谢
该变频器是三相200伏输入的,母线可能正常值应该在270伏,三相输入正常,充电电阻,短接接触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