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一些企业在新装高配间后,高压开关柜的进线柜 出线柜都要先调试,不知道电流是怎么算得,速断 过流一段,二段电流
所以想在这里咨询专家,老师傅们,是不是有个公式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供电局才知道的事情了

网友B:
确实,这是很专业的问题

网友C:
这些都要视负荷情况而定。

网友D:
首先你得确定负载是同步电机,异步电机,或者变压器。速断值按负荷额定功率的7-12倍整定,(变压器,异步电机)同步电机5-7倍。一段一般指过流值取额定电流的1.4倍,延时不超过3秒,二段指得是过负荷值,取额定电流的1.1-1.2倍,延时不超过450秒,负载功率越大整定值越小。。。。。。。。。其次电机还有反时限等参数需调整,变压器有轻,重瓦斯等等

网友E(2012-01-13):
高压开关柜出厂调试时,自已可设定,不需要计算,只是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