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7):
一台达变频器+水泵+远传压力表控制恒压供水.模拟量输入0-5V (远传压力表规定供电小于5V),表的 量程16KG        想恒压在3.5KG,如何设置??    我如何在面板上给定3.5KG压力,   给定多少?如何计算出来的?请热心人帮忙,谢谢
我设定的是   10-00=50   02-00=00键盘给定   02-01=00      04-09=0

04-10=5(我用的是远传压力表)    04-11=0     04-12=100

10-00=01      10-01=16      10-02=00      我如何在面板上给定3.5KG压力,   给定多少?如何计算出来的?请热心人帮忙,谢谢

我上面这些参数也可以恒压供水.我试用过了,就是面板给定是13.5     可以恒压在3.5公斤.面板给定应该是目标值公斤数3.5     却为何是13.5?

网友A:
我知道,但是台达里面的参数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用文字形式给你,你去对照的设置下:
1、停车方式—自由运转停止
2、载波频率—设置为4
3、多功能输入端子三(RST端子)—PID有效该接点闭合,PID功能开启,PID开启仅在运行中有效
4、比例常数P—设置为100
5、积分时间I—设置为2.5
6、微分时间D—设置为0
7、目标值—设置为50(目标值,用于调节水压大小)
8、运行指令来源—外部端子

楼主:
我设置频率上限50HZ    远传压力表量程16KG     对应50HZ对吗?   那么3.5KG对应10.93HZ,我在面板上给定多少呢?是10.93吗?

网友A:
当水管中水的压力会通过远传压力表反馈给变频器的,变频器会自动进行控制的,不需要人为的去定这些了,频率上限是保证水泵能全功率工作

网友A:
不需要计算的,那个目标值,用于调节水压大小的那个参数就是在你调试的时候你觉得水压够不够的时候设置大小的,你觉得不够大,目标值就调大点,就这样,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