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一、我用PRO-FACE ST401触摸屏与三菱Q00PLC通讯,但怎么弄都通讯不上!触摸屏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PLC NOT  RESPODING(02:FE)
RECEIVE  DATA  ERROR(02:FD)
而且,我在往触摸屏中下载页面程序时,老是下载了一半就会出现错误,错误提示是什么“内存不可读”或者“磁盘溢出”,试了很多次才把页面程序下载进去。

二、与PLC通讯时ST401设定如下
Baud Rate: 19200bps
Data Length: 8bit7-
Stop Bit: 1bit
Parity Bit: ODD
Data Flow Control: ER Control
Communication Format: RS-232C
Unit No.:0

三、通讯电缆:
我看了PRO-FACE官方网站提供的说明书,写到ST401与Q00的通讯电缆可以直接使用Q00PLC的调试电缆(即:QC30R2),这条线我用来调试PLC没有问题,因此排除线缆不通的情况。
我还根据PRO-FACE技术人员提供的接线方式自己做了一条通讯电缆。接线方式如下:
GP侧 PLC侧
3 1
2 2
4 5
8 6
5 3
 没用,还是通讯不上!
通讯不上!通讯不上!快被老板和客户骂死了!烦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迷津啊!

网友A:
你选择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ST401与QOOPLC通讯不上
ST401只能设定通讯模式啊,且只能是默认的RS232C,不能更改的!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401只能设定通讯模式啊,且只能是默认的RS232C,不能更改的!
我问你选择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A:
是QUTE协议还是QnA(LINK)协议。

楼主:
晕,在PLC型号选择中我选的是“MITSUBISHI MELSEC-Q(CPU)”!莫非是这个选择错了?恳请风之力指正啊!

网友A:
恩,通讯协议选择错误。

楼主:
非常感谢风之力的指导!那就是应该把PLC型号选择改为“QnA(LINK)”?

网友A:
QUTE协议或者QnA(LINK)协议都可以;

建议使用QUTE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