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我有台电磁调试电动机型号为YCT112-2A.用浙江调速电机有限公司的JD1A-40的电磁调试控制器.现在的现象是F1,F2端有电压220V,UVW端无电压电动机不工作。请教师傅是怎么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A:
电动机UVW端无电压,这个一般是启动控制电路的问题,跟调速电路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将电动机接到三相电源上,转起来后再调速试试。

网友C:
主电源没动作检查按扭和继电器二次电路

网友D:
先检查电源,没有电源电机怎么转。电机在上端有一长方形接线盒,12是220伏,34是离合器励磁绕组,567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E(2012-01-07):
滑差调速,电机要三相电源电源1 2是220伏,3 4是离合器励磁绕组,5 6 7是测速发电机

网友F:
你还要接拖动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