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一台电机运行于500转/分,偶尔出现转速波动大的情况,监测发现590内显示的给定信号同时在5%~40%之间发生变化。为确定是否为电位器或PLC影响,在电位器输入A4口接电压表进行监测,发现给定信号变化时A4口电压没有变化,确定电位器没问题,随后退出PLC,后又拔出通信线,最后采用电压反馈开机,590内给定信号仍有变化而引起转速波动。因而怀疑590内部故障引起转速波动。直接换了个新的590,但故障依旧,不可能人品那么差,又碰上个坏的吧。现在基本排除590,怀疑是柜子有什么问题。可柜子除了可控硅,都是一些硬接线,实在想不通有什么地方能有影响。

网友A:
建议下载框图,看看具体的链接,有没有其他的速度源,具体的应用。

网友B:
首先保证外部给定电位器的10V电压稳定,最好不要用590自身的10V电源
其次,照你说的问题估计还是在给定自身上,你可以用软件和万用表同时监测给定,看万用表显示是否在电机运行时也在变化,另外590有乘10倍的问题,请注意

有问题可以加29147485交流PLC与传动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