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请教各位,这程序是早期写的,现在想修改一下其中的线速度功能块内的速比和减速机速比等数字,通讯后直接上载到软件里修改后再下载到PLC就行了吗?PLC是和威伦屏通讯的,上载和下载的时候要不要断开屏的连接?

网友A:
如果你的CPU上有二个通讯口,可以不用拆掉与屏的通讯线;
另外屏的穿透功能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是226的PLC,有两个通讯口,如果不拆掉与屏的通讯线,上载程序后直接更改参数再上载就行了?屏和PLC里面的参数不会丢失吧

网友B:
大胆改,想改哪个就改哪个,不需要顾虑屏的

网友C:
226的CPU可以不用断开和屏连接的电缆,就可以直接上下载程序
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做备份,再修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6的CPU可以不用断开和屏连接的电缆,就可以直接上下载程序
你如果不放心,可以先做备份,再修改呀
备份是肯定要做的,不然丢了就完了,现在编程的那个人早已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