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欧姆龙编程~~~

楼主(2011-10-18):
俺是新手,刚学习编程,这不试了一下编辑程序,打算学习如何往PLC传输,传输的时候提示错误,。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特请教高手们给以说明一下,谢谢!!!
PLC是CPM1A

网友A:
一个条栏中仅能有一组输入输出。
即:将你上述程序分为4个条栏写入。

网友B:
没有网络意识,估计是看三菱的看多了!
请把单独的逻辑程序重新写在另外一个网络(条栏) !

网友C:
同意上述说法

网友D:
每一个流只能放在一个网络里,SIEMENS也是这样的,但三菱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E:
你把上面的4条语句,分别写在4个网络中,1个网络1条语句,不是像你这样1个网络写了4条语句,别和别的变成软件混淆啊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了,的确看三菱的看多了,已经将指令分开在四个网格中,已经传送成功,谢谢!!!

网友F:
又学了一招,留着以后用得着,不犯类似错误

楼主:
那天使用了西门子软件,还真的不同于这个软件来,看来不同厂家的编程软件相差不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