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400的什么模块?

楼主(2011-10-18):
这是什么模块啊,起什么作用的,谢谢

网友A:
上面第一块是通信模块吧!下面的是I、O模块吧!图片看不清楚最好是将型号发上来!

楼主:
第一块模块,是不是传说中的CP模块,起什么具体作用,能不能转换和传送模拟信号(给伺服控制器)

网友B:
侧面有订货号,具体参订货号。

网友C:
型号在右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