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哪位师傅知道,变压器的容量计算方法,及公式,能告诉我吗?谢了

网友A:
根据《电力工程设计手册》,变压器容量应根据计算负荷选择,对平稳负荷供电的单台变压器,负荷率一般取85%左右。

即:β=S/Se

式中:S———计算负荷容量(kVA);Se———变压器容量(kVA);β———负荷率(通常取80%~90%)

网友B:
学习了,β这个不大理解

网友C:
、 有一些麻烦

网友D:
变压器一般都可以过负荷运行,要运用最经济凡是运行,应该跟折旧率有关系,至于公式方面还得找找

网友E:
1kVA就当做1KW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