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急》

楼主(2011-10-18):
请问怎样才能确定三菱PLC4DA/4AD特殊模块是坏???用万能表能判断吗??如果可以是怎样测,非常感谢~~~

网友A:
给他编写个程序,先看能不能正常处理数据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再去检查里面的元器件等有没有损坏的现象

网友B:
是这样查!编写一个小程序后监控内部数据看能否转换呀!

网友C:
呵呵;你需要会编程,在程序中测试;
2个都有,你可以用4DA上的输出接到4AD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