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请各位师傅帮忙 我的设备想用光栅尺和plc实现行程定位。例如向前运行100毫米启动下一项。并且运行长度在光栅尺的有效范围内可任意调整。
台达60ES plc 台达 B 系列触摸屏 万豪光栅尺(TTL)。应该怎样编程 小弟刚学请各位师傅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的光栅尺是绝对值型的还是增量型的?

网友B:
增量型的?

网友C:
光栅尺输出形式?

楼主:
不知道怎么编程还请帮帮忙?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控制就很好编程了!

楼主:
可不可以帮忙编一步D>= D450    D460     OUT   M0
                          D>= D450    D470     OUT   M1
         M1000| |---------    out   c235    K999999
                           |..........  DMUL   C235  K2  D450

楼主:
这个程序对吗 是什么意思啊  帮老弟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比较指令呀!大于等于然后再控制输出呀!

楼主:
谢谢 老弟基本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D(2015-04-12):
光栅尺一般用高速计数器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