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各位大侠,MELSECNET/H 中B 软元件是怎么用的,在PLC中怎么设置啊。学PLC也有几年了,没有具体学过。都是用什么学什么。我知道  B  可以在两个CPU中可以链接用。但是我在程序里面用了,怎么就是不会通呢。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下的网络参数中设置刷性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下的网络参数中设置刷性的范围

能发个图片吗?我在参数那没看到有设置的地方啊。谢谢

楼主:
我邮箱,365135475@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下的网络参数中设置刷性的范围

能发个图片吗?我在参数那没看到有设置的地方啊。谢谢

网友B:
设置几次就好了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