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日立L300P变频器简单参数设定后,频率运行在46HZ一段时间后,再次运行频率到37HZ就调不上去了,实测DCS来的给定调到20MA变频器频率也不发生变化,往下调好用,(同样第二台变频器也是这样)最大频率设50赫兹,上限50HZ。任何参数没调整后来用面板给定调整频率到46HZ正常维持生产,DCS给定20MA端子给定调不上去。请达人指教,是DCS信号问题,还是变频器自身给定部分问题。

网友A:
好像有现场校验手操器可以检测DCS过来的信号,时间长了忘了仪器具体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阻抗匹配的问题。首先,要确认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的输入阻抗一定要与电流型输入适配,其次,要检测DCS输出的带载能力是否符合电流型输出的要求。也就是在终端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看看受否能在最大输出时为10V。

楼主:
谢谢指教,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正常,停车再开就频率调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为什么运行一段时间正常,停车再开就频率调不上去
这个要查的,先对模拟量输入端子进行检测,看看是不是来的信号就没有,如果有,再看看变频器内部的控制状态,是不是又被限制的问题。总之,要搞清楚是变频器的外部问题,还是内部问题,先把故障的范围缩小一下,在逐步的锁定故障点,最终根本解决问题。

楼主:
老师、串联万用表显示20ma,DCS输出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变频器怎么限制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搞好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串联万用表显示20ma,DCS输出应该没什么问题,不知变频器怎么限制的。
那就要看日立变频器内部是不是真正的确认了这20mA。看看有没这样的监控参数。

楼主:
明天到单位查看一下,谢谢

网友D:
我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问题了,11KW的邦飞利变频器经滤波器拖一个3Kw和一个7.5Kw,两台电机都是6000转的电机,变频器工作时是200Hz运行的,机器上两台一样的变频器,各分别驱动2个电机,一启动机器,两个变频器都报警F0507,F0507属于输出电流报警范围,手册上(电机相监视消息,检查电机和接线),新意大利进口机器,线不会这么快有问题吧,然后线的接头我都全重新接了还是不行,但是如果变频器输出端我单独接两台电机中,任意一台启动运行都没有问题
我尝试把斜坡时间从100Hz/S减到50Hz/S,另外也把启动电流加大了2A ,都没有用,不知道原因在哪了

网友E:
有其它20mA电流源可以接上试下;

网友B:
一拖二的变频器有点偏小了,所以启动的时候要轻载启动。

另外,一拖二的控制,变频器要设置为标量控制模式,不要设置为矢量控制。

楼主:
没有监控参数,20MA信号没问题。变频器已经正常运行20多天,就是停机1天后再开出现的问题,用标准信号源试验过也是同样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