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T冲床跳闸

楼主(2011-10-19):
63T冲床启动2S就跳闸,杨力的,本身20A闸跳,上口40A没事,拆下皮带,电机噪音不小。怎么回事

网友A:
最多也就缺相,要不就电机坏了,这个问题也叫问题了?

网友B:
电动机过载。

网友C:
电机有故障了, 一般情况是皮带过紧,像楼主所形容的情况估计是电动机有问题.

网友D:
检查线路接触点有没有不良,再就是电机轴承问题了。

楼主:
电机没缺相,可能是轴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