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这台三菱F500  45KW的,上电报E.UVT我换了A7800,不行后来发现将P620断开就不报警了,可是换了一个新的P620后就有报警了。于是我把板子拿到工作台上单独给板子加上AC200V电压时显示正常也能启动输出电压有点抖动。但是加到AC220V以上时就报E.UVT。后来我只是加了交流电,并没有加直流母线的电压。我发现加不加直流母线的电压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在AC200V时正常,不报警。到了交流220V以上时就报欠压。我是搞不明白了请各位大虾给指点迷津帮帮忙吧。

网友A:
问题还是在7800那里!直流电压检测,虽说把P620挑开能试机,但会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
请教楼上的大侠,4570有没有关系啊,这台机器在交流200V不报警的时候,和到了交流220V以上时,4570的1脚输出电压是一样的这个4570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2014-06-14):
这个,基本是4570及周边元件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故障。根据我的大量维修统计,应该是驱动板的IC,没有检测到位。细查一下,就ok。

网友C(2014-10-28):
回复 楼主:
和 4570(或者4560)关系极大的呀。

网友D(2015-12-09):
我手上也有一个三菱F50015KW的变频器,原来没有显示,启动电阻坏,换启动电阻后,显示低电压,无法复位,A7800已经更换,还是不行,想查4570电压检测,但是好像网上找不到4570的资料,那个大哥给我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