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指令 行程问题

楼主(2011-10-19):
关于三菱PLC的DRVA和DRVI指令,在编程手册中有写到,32位指令最大支持脉冲999,999。如下图:
那么,超过该脉冲量。做绝对或相对定位时,将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你用的是FX2N的吧! fx2n没有定位指令的 。 用FX1N吧

网友B:
超过最大脉冲量,就是寄存器数据溢出,你监控的数据是负值,那么就会反向运行,当然不会是你想要的停止位置!个人理解,不当之处请大家指出!谢谢

楼主:
用的是FX3U型号。关于这个问题,也咨询过三菱的供货商,结果有2个不同的答案,另外询问过上海三菱的技术支持,告知说超过999999,伺服将停止,不会移动到目标点,关于数据信号的问题,没有继续询问。在这里想请教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或者手中有这些测试设备的,测试一下结果。据三菱技术支持说,三菱的系统,都有这个限制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可能得选别的PLC了。

网友C:
你定位的行程是多少,需要发这么多的脉冲吗?

楼主:
定位行程410mm,最小定位精度=0.1微米。全行程DRVA定位的话,需要410W个脉冲。螺距5mm,最大定位速度=1000mm/分钟,折算成频率=167K

网友B:
我是在一个步进项目中做过斜坡函数编程处理数据过程中出现过数据溢出的现象,不过是监控D8140的值是发现的,步进不会停止,至于伺服我就不清楚,基本上在数据处理时都很小心的考虑到了积存器数据溢出!我上面的回答有问题,999999并不是32位寄存器的上限值,所以不存在溢出问题,关于伺服定位是否会停止会怎样我不敢确定,只能通过实验检测才能看,不过我手头现没有伺服帮忙验证!但为什么不考虑在数据处理和程序编写上尽量避免出现超过这些限制条件的现象呢?

楼主:
对,999,999这个上限值是三菱定义的,离2进制的上限还有很多余量,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另外,通过程序来弥补的话,肯定会相当多的麻烦。410mm是有效的自动定位行程,坐标是可以任意设定和补偿的。如果其中一部分只是做快速移动之类的动作,那是无所谓。该设备还要追加2轴光栅,2轴手轮控制等。

网友D:
哪里!最大只能999999,也就是说发到999999就发完了,关溢出什么事?发完就停掉了!至于你要发好几十万,程序里再加呗。410万个脉冲,那你就分开发。发完不就完事儿了嘛!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F:
调整电子齿轮比;

楼主:
调电子齿轮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果我要从起始位置0 绝对定位到4025433坐标点。并且这样大行程,又对精度有要求的点很多,总不能移动到一个坐标点以后再做齿轮切换吧。
只想知道超过这个999999参数,会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