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问题

楼主(2011-10-19):
各位请教一下,我用S7-200发脉冲控制一台7.5的伺服,我用单段脉冲控制,不写加减速脉冲数及周期和周期增量可以吗,先谢了

网友A:
单段脉冲PTO控制???本身就没有周期增量呀!但脉冲个数和脉冲周期是要写的呀!

楼主:
我是说不写加减脉冲这样控制伺服不会报警吧

网友B:
3楼正解。但是,最好加上去。如果需要润滑的地方没润滑,或者很久没用,开起来之后有可能因为负载过大会烧的。毕竟低速的转矩大。

网友C:
搞得也太假了吧,没有减速脉冲,那么也意味着,没有电子狗了,无论定位,还是机器自我保护,能完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