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请教各位老师:我单位一台100kw直流电机,在用6RA70做电流环优化时老师报F050故障,故障值为4,7,1等,每次报的不一样,做了多次优化就是过不去,为为什么啊?太着急了,

楼主:
请问老师
为什么有的电机做优化很顺利,有的电机老是做不过去啊?我想问一下有哪些因素制约吗?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解决,先不要设置复杂的工艺参数,做好优化后可以再设置别的。
或者干脆手动优化。

网友B:
做电流优化的时候,必须要将电机轴锁死。不允许电机轴有转动或转动趋势。

楼主:
2楼的老师:我单位这台电机是原来下线的返修电机,将原来参数上传后优化电流环做到19就过不去了,有时候做到8就报F050,故障值分别为7,4;
而且存在这样的情况:这台电机有两台备机,上台电机做优化也是在做多次的情况下才能坐过去,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有的电机很容易就做过去呢?

楼主:
/
是不是先把电机参数上传,其他的恢复工厂设置,做优化后再设置工艺参数,2楼的老师,这样不会影响优化效果吧?谢谢

网友B:
第一,电机的参数如果是一致的,完全可以不用重做优化,因为以前的优化已经做过了。电流控制模型不用重新建。

第二,先工厂化复位,再做优化,再过程布线。这样的步骤当然好,只不过比较麻烦,特别是对过程布线不熟悉的时候,会很棘手。因为一旦工厂化复位,所有的过程布线参数就都丢失了。

第三,对于维修过的电机,一定要先检查好再接线上电。比如,绝缘电阻、电枢电阻、励磁电阻、碳刷、刷架、刷握、小辫线等等,还有几何中线这些是不是都在正常状态。确认无误,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网友C:
7楼解释的好,受教了!

网友D:
请教各位,直流电机怎么要优化?这是什么意思?直接接线运行不就好了嘛?我新手!谢谢

楼主:
谢谢了
现在电机只做了速度环优化,没有电流环优化,电机运行还算可以,但就是没有主给定的时候电流反馈为-13%,为什么啊?如何消除呢?

楼主:
电机
好几天没来了,谢谢版主,真受教了,我想问一下,版主说的那“过程布线”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B:
所谓的“过程布线”,就是针对你的控制工艺、AD、DA、DIO接口的连接进行参数化设置。打个比方:控制工艺就是,你想恒转速控制和恒转矩控制转换或者扭矩限幅控制等参数化的设置(这些完全是根据现场要求来做的);再比如:你的开关量控制有几路?都是什么性质?比如,起-停;OFF2;故障后的复位等等参数化设置...这些都叫“过程布线”,就像要搭建一个控制系统,你要精心的去布置他的连接一样。这是形象的说法,实际就是控制工艺的参数化设置。

楼主:
解释的太好了,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