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啊?求解?

网友A:
解什么?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B:
楼主忘了上传图片啊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好像 是变频器制动部分电路图。

网友D:
这是一个整流滤波器

网友E:
貌似一个整流电路,但是又不像变频器里的整流电路

网友F:
具体作用,可能要在整机电路里看;功能参见6楼。

网友G:
但看后面的是,整流器。滤波的作用

网友H:
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I:
前面是整流桥后面是积分电路

网友J:
光从原理看,这个电路有点悬,因为没有参数,你可以说他是整流限流滤波电路,但是一般滤波的话,C1与C2间又不见有公共接地部分,C1、C2串联还不如直接使用一个滤波电容的好;说他积分电路也不是不行,两个电容串联可以加强其耐压能力,且两电容间不见有公共接地。因为不知道它的电阻大小,是可以看成积分电路的。具体定性估计还是要看后续的电路才行。

楼主:
这个电阻是60W/30欧姆,电容是变频器直流母线侧的大电容,上面只标了85047字样

网友K:
虑高频,取低频电路,

网友L:
哈哈。。电路图没画全。
电阻限制充电电流。缺了一个短接电路。
2只电容串联,是为了提高耐压值。作用:滤波。缺了放电并联电阻。

网友M:
标准的RC电路

网友N:
三相整流滤波电路

网友O:
没看明白!

网友P:
开机时电容充电限流电阻15~30欧姆,正常工作时,也会耗电发热,负载有短路故障先烧掉这个电阻,可以保护整流桥。

网友Q:
三相整流滤波

网友R:
好像阻容滤波。。

网友S:
就是变频器的滤波电路的,电阻是限制电容的充电电流的。应该还要并联一个晶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