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

楼主(2011-10-19):
大师们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个烘箱用一次PT100铂热电阻就坏掉了,  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所用的热电阻质量有问题或者在运输途中把热电阻给碰坏了,一般情况下不容易烧坏的。

楼主:
我也想过 ,你说的情况不是,我换了有5根啦还是没有改变

网友B:
线接错了吧??

网友C:
呵呵,你们用什么温控器哦?一般好的温控器,那个PT100很少坏啊

网友D:
烤箱温度太高了PT100不能用的,用K分度热电偶就烧不坏了。

网友E:
和6楼的意见一样  用K型的热电偶,它的使用温度范围比较高,烘箱里绝对很用,我也前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