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请较各位大侠,触摸屏和PLC的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如何转换?
屏是Eview,plc是三菱的,我想PLC里面运算的数据给屏显示的时候缩小1000倍,从屏中输入给PLC的数据也要相应放大1000倍,请问该怎么设置,谢谢,问题可能很弱智,我是菜鸟别见笑,问问无罪吧。

网友A:
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呀!关系是相差1000倍那么用除法指令就行了!

楼主:
触摸屏应该有可以设定的,程序的加减运算有一定的弊端

楼主:
设定了,总共六位数,###.###,可是显示的是000.001,可是实际值是1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定了,总共六位数,###.###,可是显示的是000.001,可是实际值是1啊

1/1000=0.001,没错呀

网友C:
在屏上设小数点的位数;

楼主:
谢谢,我再试试看,我在屏上设小数点位数,模块里面的目标地址还是原来的1:1,因为我现在的设定的是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