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请教论坛内外的各位师傅们一个问题,希望不吝赐教!在此先表谢意了!多谢!!!
我们单位有三台天车,吊钩用的是绕线转子的电机(与凸轮控制器和电阻器配套进行5个档位的调速),电机经过减速机减速后和钢丝绳滚筒连接,钢丝绳再连接吊钩,大体是这么个结构。
一直以来都是用5档(最高速度)启停,最近一个月连续烧掉三台这样的电机,因此我们打算用普通的电机代替它,不知可行性有多大?
再有就是把绕线转子电机的转子滑环上的三个碳刷用一根导线连接起来(最高速度),只接锭子线圈的三根电源进线,把外接的那些凸轮控制器电阻器统统摘掉,只用一个速度启停,这样是否可行?
希望接触过起重设备的老师们和懂继电控制的电工师傅们多多发言,给学生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万分感激!

网友A:
可以改普通电机但是不能调速 你把碳刷短接也可以也是只用高速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好心的师傅!
改成普通电机再用变频器控制是否更好用一些?连软启动都有了啊!

网友B:
不应该更换,应该找到烧电机的原因。我们单位也是一样的东西,都用了好多年了,没有烧过电机。连续烧电机一定有原因的

网友C:
经费允许就下手改吧..........................PLC+变频器更好些.................

网友D:
其实你应该找出烧电机的原因,如果改成普通电机,采用全速起停的话是不安全的,这样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时间长对轨道都会有影响。

网友E:
这种行车,说真的 我看哪电路就头晕了,复杂啊

网友F:
你还是找到原因比较好,还有就是最好不要短接碳刷那样电机的启动电流还有,如果吊钩在中途带负载启动很容易启动失败,并且对电机的机械性能很大冲击、

网友G:
楼主轻率。设计一种设备,要经过许多试验和实试,而改装设备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设计,是有很多因素要考虑的,尤其是安全因素。 绕线式电机广泛地应用在起重行业,皆因起重机起吊时的起动转矩很大,起动冲击电流那是相当的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楼主要把烧电机的原因找出来,对症下药为好。

网友H:
不行!启动力矩太大,更容易烧电机。

网友I:
要改的话,得有资质的单位才能改,自己改是非法的,质监局通不过的!
只有不怕违法,也可以自己改!

网友J:
不能换的   即使你换上个还是用不了多久, 何况你还是直接启停, 你那是起重用的难免会有重载启动的时候,  你直接启动当负载大的时候 电机根本就不能启动。

楼主:
再次感谢楼上的各位师傅!
这几台天车的确属于非法改装,但是昨天已经通过质监局的检验了,很搞笑对吧?
学生在这里把天车从进厂到今天的改装历程简单地向各位老师汇报一下;刚安装完毕后天车就有很多的瑕疵,在工作过程中会经常缺相运行,后来发现原因竟然是轨道安装的不平行,集电器(滑块)在运行时有跳槽的现象。大车行走主电机为两台1.5KW四极的YSE系列复合转子软启动电机。小车电机固定不用,吊钩上下用的是上面说的13KW六极绕线转子电机,平时都是五档启停的。
后来老板嫌大车走的忒慢!!!学生从网上买了三台台达变频器,设置运行频率85HZ,频繁正反转运行模式。没有使用多段速。这是第一次改装。
夏天天气较热,天车工呆在上面汗流浃背,很是辛苦,在老板的建议下又从网上买了三套禹鼎遥控器装上,这样天车工就在地上拿着遥控器跟着吊钩走动即可,当然也不用那么辛苦了。这是第二次改装。
现在烧掉主钩电机的原因还是缺相造成的,但是每次都是烧绕线转子,而不是锭子线圈,令学生很是不解?烧掉的电机碳刷并没有磨损,绕线转子的连线也没有松脱。
把主钩换成普通电机应该不会产生启动过冲的现象。因为遥控器可以点动控制的。现在就是这样使用的,烧电机的问题不是三台天车都存在,而是集中在一台天车上,明天打算先换掉这一段的轨道再说!
再有学生发现变频器在电源缺一相时竟然还可以正常运行,这或许是因为经过整流逆变的原因。而普通电机缺相是不能长时间正常工作的。希望老师们探讨,不吝赐教!多谢!!!
还有就是学生发现禹鼎的遥控器可以通过外接继电控制电路的方式使其控制可以千变万化,这样就不需要买12方向的或是双钩专用型的遥控器,只需要买普通的六方向的即可实现多功能控制,例如控制双速电机的高低速正反转等等。希望有使用过此遥控器的师傅继续挖潜。

楼主:
感谢五楼这位师傅!
我们单位有六台老设备需要改装成全自动工作模式的,有皮带机和液压油泵并且检测到缺料时能自动上料的那种设备。学生下一步打算用三菱的PLC+LG的变频器试改其中的一台,但是很惭愧,学生是刚接触PLC编程课程不到一年的初学者,对PLC编程尤其是PLC与其它设备的通信很是感到头痛。有机会希望师傅多多赐教才是!!!
万分感谢!
学生觉得以后的电工只是会装个接触器断路器什么的柜子是远远不够的,工控设备现代化控制等等的知识还是要多学习的,您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换的即使你换上个还是用不了多久,何况你还是直接启停,你那是起重用的难免会有重载启动的时候,你直接启动当负载大的时候电机根本就不能启动。
感谢这位师傅!
电机是经过卧式减速机减速后带动滚筒的,在松开液压刹车片后用手可以不费力的转动电机轴的。而不是像电葫芦那种锥形转子+滚筒直接拉钢丝绳的。在刹车片不抱死的情况下不会重载启动的。车间生产流水线已经决定了它的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行车,说真的 我看哪电路就头晕了,复杂啊
您看看这台天车的电路不太复杂吧?

网友E:
就是看这样国产老机器的图很不习惯,呵呵真的,看到这样的图纸我就没有心情了,不修,,,,
看看这个

网友K:
看图是个人方法而以
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二次线路分开看]
就好多了

网友K:
/分主电路,安全电路,控制电路,整流电路.

网友L:
仔细检查一下原因,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网友M:
我们单位也有一台L吊,也使用凸轮控制器调速,应该先找出电机烧的原因。不可用其它电机代替,也不可将转子绕组短路。绕线式转子电机的最大特点是调节转子回路中的电阻,来得到理想的启动状况,这种电机可以从零转速得到最大的启动力矩

网友M:
烧转子的原因,你先查一下启动电阻连接是否正确,它的连接是不对称连接,必须低速启动。我分析你是在高速起吊,也就是说转子绕组在短路状态下启动,启动电流相当大,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将转子绕组烧毁

网友N:
改成普通电机对电气和机械的冲击太大,以后使用起来成本会更高啊

网友O:
请问 你的减速器代刹车吗 是不是刹车过紧了 如果把转子线短路 改用变频器 可以起到调速的效果 而且不容易烧电动机

网友P:
1. 先找烧电机的原因吧!
2.个人认为可以用变频器+减速电机(带机械刹车装置)替换,电机转矩一定要满足要求这个不用说的,只是建议选购的变频器要比电机的额定功率大一个等级!如果是高速启停,抱闸产生的机械震动会很大!不建议高速启停,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多用几种控制方式....

网友Q:
普通电机更不行,行车这样的需要频繁的的启动和正反转,除非换变频控制,普通电机不适合这种负载!找原因吧,你说高速启动,不明白,即使5档也得从1转到5吧,这个过程就是甩电阻启动的过程,是不是甩电阻的接触器有问题?好好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普通电机更不行,行车这样的需要频繁的的启动和正反转,除非换变频控制,普通电机不适合这种负载!找原因吧,你说高速启动,不明白,即使5档也得从1转到5吧,这个过程就是甩电阻启动的过程,是不是甩电阻的接触器有问题?好好查查吧
已经改成遥控的了,是固定在一个档位上来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1. 先找烧电机的原因吧!
2.个人认为可以用变频器+减速电机(带机械刹车装置)替换,电机转矩一定要满足要求这个不用说的,只是建议选购的变频器要比电机的额定功率大一个等级!如果是高速启停,抱闸产生的机械震动会很大!不建议高速启停,想想别的办法,比如多用几种控制方式....
是液压抱闸的,电机传动的那种。

网友R:
不可以的,用线绕电机是考虑它的启动力矩比较大,你改的话,在同等功率的电机情况下,普通电机的力矩就小很多,更容易烧电机

楼主(2011-11-21):
引用 网友M:
烧转子的原因,你先查一下启动电阻连接是否正确,它的连接是不对称连接,必须低速启动。我分析你是在高速起吊,也就是说转子绕组在短路状态下启动,启动电流相当大,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将转子绕组烧毁
完全正确!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