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死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20):
在用的一台PLC,S7-300的,CPU是3152DP。近一段时间一直出故障,扩展模块故障灯亮,此时用电脑无法连接PLC,重新启动也不行。有时又正常。查找原因,只有一个提示,I/O错误引起STOP。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解决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有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B:
如果有备用的模块可以试试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