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电流大小选择电线粗细

楼主(2011-10-20):
怎样根据电流选择电线的粗细,有没有什么软件或计算公式

网友A:
和电压的大小,负载是感性还是阻性有关

网友B:
电工入门课程上就有口诀。

网友C:
有电工口诀的,也可以自己做个小软件,专业计算电力拖动

网友D:
还有小软件。

网友E:
一般是根据经验数据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