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TouchTweak—触摸屏设置工具
目录
Colibri嵌入式软件(六)-Touch Tweak.
TouchTweak—触摸屏设置工具
描述.
参数描述.
Sampling Interval-采样间隔.
SampleWait –采样等待时间.
Dummy Samples –空采样
Samples –采样时间
Wait(X/Y/Pressure) –等待时间
Max Variance(X/Y/Pressure)-允许值的最大差异
Min Pressure -最小压力.
Filter –干扰过滤.

图
描述
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调整触摸屏驱动的一些参数。
参数描述
Sampling Interval-采样间隔
以毫秒为单位来间隔两次采样的时间(X/Y/压力)。
SampleWait –采样等待时间
ADC模数转换前的等待时间(应该设置为0)。
Dummy Samples –空采样
抛弃掉的采样数据(通常设置为0)。
Samples –采样时间
采样所需要的时间(设置一个平均值)。
Wait(X/Y/Pressure) –等待时间
开始采样相应值(X/Y/压力)时的等待时间, 对于一个较大的触摸面板或者是使用了比较大的滤波电容必须设置一个合适的等待时间。
Max Variance(X/Y/Pressure)-允许值的最大差异
触摸屏驱动将在每一次采样中获取各种值(X/Y/压力), 当发现某一个数值远远大于其它数值的时候,驱动将认为本次采样无效。这个参数将定义数值的最大允许值。
Min Pressure -最小压力
这个参数将定义每次有效地采样所需的最小压力值。如果获取的数据小于这个值,数值X/Y也将被抛弃。
Filter –干扰过滤
这个参数将设置是否打开模数转换ADC内置的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