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求助大侠,本人现在威纶触摸屏与施耐德PLC通讯不了,请大侠们帮个忙!怎样接线及怎样设置!为感受!

网友A:
没什么设置的,要不就是没有程序,要不就是数据线的问题。MT6070iH和TK6070iH的数据不一样,所以数据线不能通用。

网友B:
不一定很容易通讯
做过信捷文本和TWIDO的通讯

网友C:
这个您可以看PLC连接手册,即点说明--帮助主题--参考信息--PLC连接手册,在你里面找到"Modicon Twido",找到对应的页数,在里面有详细的设置和接线方式。
PLC程序中设置最大M地址。设置和接线图请看附件图片。

楼主:
真的感 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