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1、参数突然丢失 (0MD系统)??
FANUC专家您好:我公司一台卧式加工中心在运行中出现930AL和CRT显示条形乱码,重新关机开机后所有参数丢失.然后在开机状态下输入参数机床可以正常运行.不知这是为什么?烦请您给予支持与帮助.在此表示感谢!{TodayHot}??
答:参数突然丢失,可能与存储板、电池或外部干扰有关,930也说明外部可能有干扰导致CPU工作不正常,出现系统报警。也不排除主板或其他PCB故障。
??
2、 926报警 (18i)???
感谢贵公司对我前两次疑问的回复。现另一加工中心出现了926报警,之后控制系统的LCD上除报警信息外,无任何显示(当时电控柜内温度较高),不知何故,盼解答。谢谢!??
答:926报警(FSSB报警)原因和处理 连接CNC和伺服放大器的FSSB(伺服串行总线)发生故障。如果连接轴控制卡的FSSB,光缆和伺服放大器出现问题,就会发生此报警。?? 确认故障位置 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LED判断。使用伺服放大器上的7段LED可以确认故障的位置?? 伺服放大器的电源 如果某个伺服放大器的电源出现故障,就发生FSSB报警。由于放大故障 器控制电源电压下降,或编码器电缆的+5V接地,或其他原因造成电源故障,引发FSSB报警。更换轴控制卡 如果由以上措施诊断出轴控制卡存在故障,就更换主CPU板上的轴控制卡。?? {HotTag}
 3、 报警 (0i mate-B)??
你好: 非常感谢贵公司的产品给我们的生产带来了放便,最近我公司的一台车床经常出现920,911,930报警,其中930最多,请提供技术支持.我将不胜感激. 地址;山东省滨洲市惠民县活塞公司??
答:911 SRAM PARITY: (BYTE 1) 在部分程序存储RAM中发生奇偶校验错误。全清RAM,或更换SRAM模块或主板。然后重新设定参数和数据。920SERVO ALARM (1-4 AXIS)这是伺服报警(第一到第四轴)。出现了监控报警或伺服模块内RAM奇偶错误。请更换主板上的伺服控制模块930CPU INTERRUPTCPU报警非正常中断。主板或CPU卡不良。可以通过交换部件的方法确认故障部件,另外机床接地,外部干扰也必须引起注意?
 4、 参数不可改写 (BJ-FANUC Oi-MB)??
你好,我公司有一台新机为台湾产的远东机,新机装好后,试机,发现B轴不能回零,当B轴转到回零开关处开始减速,但转没多久就会出现90号报警,不能回零,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帮忙!多谢!??
答:90号报警说明:当不满足「在返回参考点的方向上,以相当于位置偏差量(DGN.300)大于128个脉冲的速度返回参考点时,CNC至少有一次收到了1转信号的条件,进行返回参考点时,出现此报警。检查:1.回零速度.2.一转信号????
 5、 加工中心 (FANUC-18iM)???
机床在停用一段时间后开机,出现报警: 701:OVERHEAT:FAN MOTOR 经查该报警为CNC系统冷却风扇故障,但是检查后发现风扇运转正常,报警一直不能消除掉。最后只有将参数8901的#0由"0"改为"1",屏蔽掉该报警。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谢谢!??
答:风扇坏了,但还可以转动,只能购买一个新的更换。
常见故障问答
?
6、 机床报警 (FANUC-18)???
在主轴过载后机床报警,报警号为751,主轴伺服模块报警号为AL-73请问怎样修理。??
答:电机传感器信号断线。(1) 电机励磁关闭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参数设定有误确认传感器设定参数。(b) 电缆断线 请更换电缆。(c) 传感器调整故障请进行传感器信号的调整。无法调整时或信号观测不到时,请更换连接电缆及传感器。(d) SPM 故障请更换SPM 或SPM 控制印制电路板。(2) 触动电缆时(主轴运行等)发生报警可能是导线断线,请更换电缆。有切削油侵入连接器部分时,请进行清洗(3) 电机旋转时发生报警的情形(a) 传感器与SPM 之间的电缆屏蔽处理故障确认电缆屏蔽处理。(b) 与伺服电机的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如果从传感器到SPM 之间电缆与伺服电机动力线绑扎到了一起,请分别绑扎。???
 7、 351报警 (Oi-M)??
一加工中心,OI-M系统,NC控制X,Y,Z,B 4 轴,B 轴为回转轴。 故障现象:在加工中,出现351报警,且均在N5 H6 Z344.2程序段处,但此段并没有B轴工作指令。出现故障后,4轴模块均出现"-"显示。重新上电后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此故障。现平均每班出现2-3回。 解决:通过诊断画面0203#5#6为1,故障范围为1:信号电缆连接不良; 2编码器,主板,伺服模块硬件不良。因为重起一遍后可以暂时排除故障,可以排除1。针对2,我们把编码器,主板,伺服模块的插头重插了一遍,没什么效果,故障还是有。 请您分析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答:主要从1处查,和信号电缆有关,检查报警的轴的信号电缆线,看在什么时候有移动(往往在其他轴移动式,这个轴的电缆被拖动)。电缆线如果长期被折过来折过去,就会接触不好,报警就会不定期出现。这时候只能更换新的电缆了。???
 8、 408#和409#同时报警处理 (FANUC 0MD)??
机床出现408和409报警的原因有几种,请指教???
答:一般不太可能同时出现408,409报警。408是通信不良,就是主轴放大器和系统(存储板)之间不能通信。一般是主轴放大器没有电,或接口坏了409报警,是主轴放大器出现了报警号码。具体的报警号码在放大器上显示。??
 9、 风扇 (0i-mate-TB)??
系统出现"611,9113"号报警后,经检查电源模块冷却片风扇不转,更换另一台正常运转的风扇后正常工作。确认风扇坏。 购买同一类型的的风扇更换后仍旧出现上述报警(风扇正常运转),经检查发现此风扇虽然同一厂家生产但电流较之原来的0.1A大了0.03A,再将之与主轴驱动模块上的风扇实施对调,不再出现"611,9113"号报警,但在CRT上出现"FAN"闪烁,不影响加工。 问是否风扇的检测并不以来热敏电阻之类的检测元件,而仅仅是电流大小的检测而已????
答:最好购买同型号的风扇CRT上出现"FAN"闪烁是因为主轴驱动模块散热片上还有一个外部风扇有问题????
 10、 971报警! (BJ FANUC 0i-Mate TB)???
该机床为沈阳机床厂生产的CAK6150D数控车,在自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971号报警,关闭CNC后再开启,报警消除!请指导维修~!??
答:可能是I/O卡的电源或连接线松动。
??
11、 请问FS21T系统的506 ,507报警表示什么 (FS21T)??
我公司的一台FS21T系统的数控车床开机即报警506 、507,请问FS21T系统的506 、507报警表示什么,怎样解决????
答:506 OVER TRAVEL : +n Exceeded the n-th axis + side hardware OT.507 OVER TRAVEL : -n Exceeded the n-th axis - side hardware OT.硬件超程是否同时出现?-〉PMC未启动???
?
12、 位置显示 (FANUC-0M)???
位置显示故障,位置显示由原来小数点后三位变为四位??
答:参数修改: No. 0001#0 SCW 1改为0 即可。

网友A:
收藏了不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