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故障代码故障名称故障描述及其纠正措施
1过流输出电流过大。
            检查和排除:·电机过载。·加速时间过短(参数2202 ACCELER TIME 1(加速时间1)和2205
          ACCELER TIME2(加速时间2))。·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故障或接线错误。
2直流电压中间回路DC电压过高。检查和排除:·输入侧的供电电源发生静态或瞬态过电压。
          ·减速时间过短(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时间1)和2206 DECELER  3
           TIME2(减速时间2))。·制动斩波器选型太小(如果有)。·确认过电压控制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使用参数2005)。; Z4 r9 w
3过温散热器过温。温度达到或超过极限值。R1-R4:115℃。R5/R6:125℃。检查和排除:·风扇故障。·空气流通受阻。散热器积尘。·环境温度过高。·电机负载过大。4 ~  d7 @/ S&
4短路短路故障。检查和排除:·电机电缆或电机短路。·供电电源扰动。5 g6 J#
5保留未用。
6直流欠压中间回路DC电压不足。检查和排除:·供电电源缺相。·熔断器熔断。·主电源欠压。
7AL1丢失模拟输入1丢失。模拟输入值小于参数3021 AL1FLT
           LIMIT(AL故障极限)的值。检查和排除:·模拟输入信号源及其接线。·参数3021 AL1 FLT
           LIMIT(AL故障极限)的设置,并且检查3001 AL<MIN FUNCTION(AL故障功能)。
8AL2丢失模拟输入2丢失。模拟输入值小于参数3022 AL2FLT
           LIMIT(AL故障极限)的值。检查和排除:·模拟输入信号源及其接线。·参数3022 AL2 FLT
       LIMIT(AL故障极限)的设置,并且检查3001 AL<MIN FUNCTION(AL故障功能)。
9电机过温电机过热,基于传动的估算或温度反馈信号。·检查电机是否过载。·调整用于估算的参数(3005-3009)。·检查温度传感器和参数组35中的参数设置。
10控制盘丢失控制盘通讯丢失,并且:·传动处于本地控制(控制盘显示LOC,本地)或·传动处于远程控制模式(REM,远程),且起/停/方向/给定值信号来自控制盘。
        检查:·通讯链路和接线。·参数3002PANEL COMM * M) j:
           ERROR(控制盘丢失故障)。·参数级10的参数:控制命令输入和参数级11给定选择(传动单元运行于REM(远程)模式。
11保留未用。
12电机堵转电机或工艺堵转。电机运行于堵转区。检查以下各项:·过载。·电机功率不够。·参数3010-3012。
13保留未用。
14外部故障1第一外部故障报警对应的数字输入激活。参见参数3003 EXTERNAL FAULT 1(外部故障1)。# m2 [7 v/ j4
15外部故障2第二外部故障报警对应的数字输入激活。参见参数3004 EXTERNAL FAULT 2(外部故障2)。
16接地故障可能在电机或电机电缆处检测到的接地故障。传动运行或停止的时候都监控接地故障。传动停止时接地故障检测的灵敏度更高,并且能够报告发生故障的位置。纠正措施:·检查/排除进线接地故障。·保证电机电缆的长度没有超过允许的最大长度。·如果输入电源是三角形连接,而且输入功率电缆的电容很大,则可能导致传动停止情况下的接地故障误报。如果想要禁止传动停止时的故障检测功能,使用参数3023WIRING
           FAULT(接线故障)。要禁止所有的接地故障检测功能,请使用参数3017.+ e. g" @4
17欠载电机负载低于期望值,检查以下两项:·负载被断开了。·参数3013 UNDERLOAD FUNCTION欠载功能)-3015 . L5 `0 {,
           UNDERLOAD CURVE(欠载曲线)。& s+ N! D
18THERM FAIL内部故障。监测传动的内部温度热敏电阻断开或短路。请与本地ABB办事处联系。
19 OPEX连接内部故障。监测到在OMIO和OITFA板之间的通讯有问题。请与本地ABB办事处联系。
20 OPEX电源内部故障,监测到OITF板欠压,请与本地ABB办事处联系。
21电流测量内部故障,电流测量超过范围,请与本地ABB办事处联系。
22电源缺相DC回路的纹波电压太高,检查以下两项:·主电源缺相。·熔断器熔断。
 23如果出现此故障代码,请参见相应的手册。
       24保留未用。
25保留未用。
26传动识别号内部故障。变频器ID配置无效。请与当地ABB办事处联系。
27配置文件内部配置文件出错。请与当地ABB办事处联系。
28串口1故障现场总线通讯超时。检查以下各项:·故障设置(3018COMM FAULT FUNC(通讯故障功能)和3019 COMM
           FAULT TIME(通讯故障时间))。·通讯设置(级51或53的设置是否合适)。·通讯链路连接不好或有干扰。# A  E"
29EFFB配置文件嵌入式现场总线在读取配置文件时出错。
30强制跳闸由现场总线强迫故障停车。参见现场总线用户手册。
31EFB1为嵌入式现场总线(EFB)协议应用程序保留的故障代码。采用的协议不同,故障代码的含义也不同。
32EFB2
33EFB3
A3 ~ 34电机缺相电机回路有故障。电机缺相。检查以下各项:·电机故障。·电机电缆故障。·热敏继电器故障(如果使用)。·内部故障。
35输出接线故障功率接线错误。当传动停止时,该故障代码监测着传动输入功率电缆和输出功率电缆的正确连接。检查以下两项:·输入电缆连接正确-电源电压没有接到传动输出。·如果输入功率电缆是三角形连接,而且输入功率电缆的电容比较大,则可能出现接地故障误报的情况。使用参数3023
           WIRING FAULT(接地故障)可以禁止该故障检测功能。
 软件版本不兼容传动不能使用软件。·内部故障。·安装的软件与传动不兼容。·请与ABB的技术支持联系。
101SERF CORRUPT传动内部故障。请与当地ABB办事处联系,并提供故障代码。
102RESERVED
103SERF MACRO
104RESERVED
    105RESERVED
201DSP T1 OVERLOAD系统故障。请与当地ABB办事处联系,并提供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