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头一次接触富士,各位别见笑,V606eM10这种型号的需要什麽样数据线和电脑连接上下载程序。大家帮帮忙我是个新手。

楼主:
请教
不是一头串口一头是水晶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头串口一头是水晶头的吗,
图上不就是你所说的吗

网友B:
RJ45不就是水晶头吗

网友C:
富士hakko的线一样的,可以自己做。塑封的也有

网友D:
与FUJI的HG系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