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图纸

楼主(2011-10-20):
请问下这个开关图怎么看了?那给点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那个和那个接通呢?

网友A:
这是转换开关的图纸,自动时1、2接通,手动时3、4接通,中间时都不通

网友B:
这是转换开关,自动时1、3接通,手动时2、4接通,中间时都不通

网友C:
我什么看不到图啊?权限不够吗?

网友D:
普通转换开关啊

网友E:
主令开关~ 自动时1和4接通,手动时2和3接通.白色圆点应该是刀头

网友F:
普通的 转换开关

网友G:
带点的表示接通

网友H:
没见过这样的,一般画完万转后,都有这样的标识,我个人认为那些点是表示-45度,90度,45度,当打到45度1.3通,90度停止-45度2.4通

网友I: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说法?

1--2    3---4

1--3    2---4

????

网友J:
潍落说的是对的,
但是怎么有这么多种说法呢?
1和4是带点的,难道45度时,1和4是通的?

高手给评评理呀

网友B:
在控制线路中,一般1和2 是短接在一起的,开关旋向自动时,带点的接通,即1和3接通,2和4是断开的,3是供给自动控制电源。当开关旋到手动时,带点的接通,即2和4接通,1和3断开,4是供给手动控制电源。

网友K:
1-3,2-4是开关触头,当开关打至-45度时,1-3接通,2-4不通,当打至0度时,1-3接通,2-4不通,当打至45度时,1-3不通,2-4接通。三根直线表示开关有三个位置,上面的小点表示在此位置时平行于该点的触头接通。
象图中,打至“机端”时,9-10、11-12接通,打至“切除”5-6、7-8接通,打至“系统”时,1-2、3-4接通。

网友J:
引用 网友K:
1-3,2-4是开关触头,当开关打至-45度时,1-3接通,2-4不通,当打至0度时,1-3接通,2-4不通,当打至45度时,1-3不通,2-4接通。三根直线表示开关有三个位置,上面的小点表示在此位置时平行于该点的触头接通。
象图中,打至“机端”时,9-10、11-12接通,打至“切除”5-6、7-8接通,打至“系统”时,1-2、3-4接通。

牛! 3Q~~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了
很厉害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