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我想做一个利用温度差控制风扇角度的系统。大概的要求是利用温度采集室温和要达到的温度做差,通过PID算法计算一个角度从而控制风扇转动的角度。目前没什么头绪,希望大虾们给些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转动的角度---转动速度----运行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的角度---转动速度----运行频率
能说下具体的步骤吗

网友B:
此处省略一千字,你自己去想!

网友C:
把温度差作为PID的输入,输出就是对应的调节机构了--角度。剩下的就是调节PID参数了。

这里注意下,温度滞后比较严重,PV值肯定波动不大的。所以你还是先观察观察。那个反应时间调大一点,灵敏度调小一点,微分D可以不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用智能温控器驱动变频器就可以完成你那 思路
我做过用欧姆龙E5EZ温控器驱动西门子MM440,效果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