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 求助

楼主(2011-10-20):
刚接触PLC 看别人编的三菱程序  【MOV K4M804 K4Y000】  ,希望大家帮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K4M804  K4Y000这里的K4表示从后面的那个位元件开始的连续的16个位元件组成的一个字
K4表示16个,K3表示12个,K2表示8个,K1表示4个
K4M804 ,表示从M804 M805 M806 M807....M19这16个位的状态组成的字,PLC中一个字是有16位二进制组成的
MOV K4M804 K4Y000,就是将K4M804组成的数据传到K4Y000,这样能够达到用M的状态控制Y的输出

网友B:
呵呵;执行后M804对应Y0,M804为ON则Y0为ON;
M805对应Y1
....................................................
M818    -------Y16
M819   --------Y17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C:
说得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