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顺序功能图编程编程出错

楼主(2011-10-20):
小弟用顺序功能图写了一个程序如图3,但在编程时出现了如下问题,首先在状态S10时把Y0/Y1/Y2用RST命令置位后(如图1)进行块变换时出现如图2的错误提示。其次是Y3出现在状态S11和状态S12是否合理,如果合理的话为什么在状态S12编辑完后进行块变换时提示错误。最后就是这个程序的分支汇合是否正确,因为程序编完后进行变换时提示步13错误。我用的是gx-developer软件编的程

网友A:
从S20开始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S20开始用;
s10-s19是回归原点用的...............所以要从s20开始用................

网友C:
这个我知道,你要点菜单栏中的编辑按钮,全部编辑就不会有上面的错误了,每做一次编辑一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