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单位新上10KV/2000KVA高压水电阻启动试验柜系统用于试验多种不同高电压和不同功率的电机,请问本系统能否用作6KV/500KVA高压水电阻启动系统试验高压电机?需要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前提是已经有了10KV输出多种高压的变压器。

网友A:
不能用于6KV /500KVA高压水电阻启动系统试验高压电机,必须要降压后才能接入,功率大小没有关系,而是它的进线电压太高,容易引起设备故障,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否。

楼主:
师傅:6KV小于10KV,为什么不能用呢?

网友A:
我可能理解错了,如果是电阻的话是可以用的,如果是电机的话,就不能用。

网友B:
柜体元件耐压没问题,操作过程完全相似,原理一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要注意:
1、确保系统电源供电电压是6KV。
2、水电阻大小可否调整到满足6KV电机启动的需要(简单处理的话,可参考电机电流)。

网友C:
我知道的水阻启动柜一般都有低电压保护,如果有的的话需要把保护去掉才能做6KV电机实验。

楼主:
哦,还在整改之中,水电阻柜有电机带动能调,看来还要找厂家编写一组程序,再就是还要加一台高压转换柜用于转换高压10KV与6KV等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