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10-20):
我想买个FX1N-485-BD,再买个485转usb的转换器,usb接电脑,这些能用来给FX1N-40MT上下载程序和监控吗?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PLC的编程软件通讯设置中没这种连接方式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电脑没串口,才想出这个方法

网友A:
没串口也没关系,怎么要搞个485的出来,422、232、USB的BD板都可以用来编程

网友C:
RS485方式不支持编程器的链接,因此你不能通过此方式进行编程。

合理的方式为:使用USB转换RS232电缆配合以原先的SC-09编程电缆。

或者:
  USB转RS422电缆+FX1N-422-BD
或者
  USB转RS422电缆+FX1N-CNV-BD+FX2N-485ADP
  USB转RS422电缆+FX1N-CNV-BD+FX0N-485ADP
  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使用欧式端子排后者使用M3端子排。
也可以:
  USB转RS232+FX1N-232-BD
或者:
  USB转RS232+FX1N-CNV-BD+FX2N-232ADP
  USB转RS232+FX1N-CNV-BD+FX0N-232ADP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9PIN串口,后者使用25PIN串口。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485方式不支持编程器的链接,因此你不能通过此方式进行编程。

合理的方式为:使用USB转换RS232电缆配合以原先的SC-09编程电缆。

或者:
   USB转RS422电缆+FX1N-422-BD
或者
   USB转RS422电缆+FX1N-CNV-BD+FX2N-485ADP
   USB转RS422电缆+FX1N-CNV-BD+FX0N-485ADP
   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使用欧式端子排后者使用M3端子排。
也可以:
   USB转RS232+FX1N-232-BD
或者:
   USB转RS232+FX1N-CNV-BD+FX2N-232ADP
   USB转RS232+FX1N-CNV-BD+FX0N-232ADP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9PIN串口,后者使用25PIN串口。

以上仅代表个人看法。

太详细了,要膜拜下cvlsam兄了

网友D:
5楼讲的太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