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这个过程是由用户程序实现的还是系统程序实现的?

楼主:
追问
刚开始学习PLC,有一些疑问, 请大侠们给指点迷津.
S7-200 PLC

问题1:一些文档说对PLC扩展I/O的操作可以直接操作其映射寄存器, 那么I/O和映射寄存器是如何对应起来的呢?
我的理解:
1. 在输入采样阶段, CPU 按顺序扫描各个I/O模块. 通过总线交互的方式获得扩展口的状态,然后把它放到输入映射寄存器中, 供接下来执行阶段应用.
 问题是: 这样对每一个扩展模块都要经过一来一往的总线交互, 在顺序执行的程序中会占用很多时间, 会不会影响到PLC的性能??在高端PLC产品中会这么用吗??
2. 系统程序实现, 用户直接操作映射寄存器就行.
 问题是: 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呵呵;
扩展的数字量如果S7-200是自动会生成的,按8进制往后排就行了;
PLC上电后就会识别后面的模块;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
看大侠的积分就知道是个高手.

扩展的数字量如果S7-200是自动会生成的,
从你的答复是否可以推出:
用户编程时只用操作影像寄存器就可以了, 具体从影像寄存器到扩展模块的输入/输出是有系统自己完成的, 这些程序在出厂时就已经固化进CPU了??

网友A:
S7-200 ,只要你后面有扩展模块接上,在PLC通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PLC会自动识别后面的模块;
你只需要调用对应的地址就行了;